[笔记本电脑]
在修G400经典通病不跑码故障。

楼主(2017-09-28):
机器G400.
板号LA-9631P   3代的机器,HM77
故障;不跑码。
电流;0.8不动。
CPU供电阻值2欧,正常。CPU集成供电不出来。
店里的师傅看了一遍。目前很少修普通笔记本的。全部都是修的苹果笔记本。
接过机器。 看了BIOS干了。CPU换了。基本上应该测试都测试了。
  然后我随便测试了一下。SYS_PWROK。  转换电压。PG。等。然后在看SPD的读取动作。
  测电压必须测试阻值。  看图,

貌似回想以前修的机器。直接检查SPD。SMB-CLK  SMB-DATA,然后JDIMM2的200脚和202
脚断线了。跟之前修的二台机器一模一样的。呵呵。
同行交流微信;18664029846   这个机器问题修了3台了。  所以说的通病。。

网友A:
难道是通病  暂时没遇到  这种断线 感觉不会是通病

网友:
还有这种通病——断线——不过还没有碰到过。先记着……

网友:
机器不会是摔的吧,要不然一般都很少松的。

网友:
昨天也修到一台,也是smb波形跳一次停止了。。。发现内存复位只有0.6v,最后发现内存转cpu1.5v没出来管子拆掉直连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通病  暂时没遇到  这种断线 感觉不会是通病

修了3台了。。。不知道是不是哟。

网友:
没遇到,遇到最多的是进水和刷BIOS

网友:
楼主,你是说这个机器的内存SMB总线容易断线是吗?

网友:
飞线的图片了  大哥

网友(2018-08-31):
不跑码的机器,不好修啊!大师厉害牛逼!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 CPU 坏比较多  我遇到好几台

网友:
好像遇到过  但是没有修好  这下好了  下次在有的话 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修过,但是不是断线问题!真羡慕修断线的

网友:
0.8不亮,我第一个想到的是cmos,台板这种smbus故障多,笔记本目前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