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没图纸 进液维修(整理重发)

楼主(2017-09-28):
品牌:清华同方
型号:MR X5-LH01
版号:
故障:上电0.7 ,拔内存擦内存,换内存,故障一样。
拆机:

像胶一样,特别硬,直接拿刀片挂掉,烧了两个件不,还有几个过线孔也黑了。

(下面我直接说维修过程了  这板子断断续续修了3-4天)

示波器打内存200脚跑码,202脚没电压。断电打阻值,无穷大。
因为202200是一组信号线,他们应该在一起才对。
根据这一线索找到了烧的过线孔。
根据架构内存是与南桥相连的,找到南桥后面的一个排阻。直接飞线连上。
这里就有个问题,学的时候老师说过同一组信号线,必须一样长,如果不一样长,信号不同步,也不亮。
看了看200线的走向,估计了大概的距离
还有板层里面的线一般都是弯弯扭扭的
所以飞了一根很长的线

上电还是不亮。不过202跑码了
找了个内存的图纸,量了一下, 发现201脚与接地电阻断线了,没有彻底断开还有一点点
直接拿个锡珠吹上。
上电亮机

大神说一下197脚SA0和201脚SA1 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