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440笔记本无原因又好了

楼主(2017-09-28):
今天接到一个HP 440笔记本。插上可调 电源0.006A  是一插电源后就自动触发到0.006A
迅速拆机,主板如图

这个电感坏了,插上电测了一下,原来是19V (公共点)
原来有一个电容挂了。导致这个电感短路烧了。补上这个电容,有一导线接上。开机还是自动触发0.006A

在平台上下载图纸,测到PL303 有3V PL302也有5V 插上可调就开机,电流上到0.006A 就这两个电压都有,别的都没有。开机就是触发,我一想到就是开机芯片,是不是坏了,。找到EC 供电。时钟都正常,再来测复位的时候 不正常只有1.2V 左右(好像不正常))

找到RST脚。

一看,心都凉了半截。原来是接到CPU 上去了,三合一桥。
注意断开这个电阻后,测EC 这边3.3V正常。到UCPU1H那边  一看完了,桥挂了,(三合一桥)心想不搞了,这芯片贵的要死,不搞了。

就把这个电阻又焊回去。冷了再开机。奇迹出现了,
插上电源后,不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015A ,按上开机后,上图

附上这个机器的图纸.
真是没有搞懂是怎么回事,怎么又好了,今天早上又开了一次,也是正常开机点亮。
有知道说一下原因呀,不解。

网友:
回去跟你传BIOS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必须用它原来的修改,刷其他的是不开机的,电流 0.26左右

网友:
我有原装的BIOS,回去传,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解。为什么把复位那个电阻取下来,在从新焊上去就好了,。电阻也没有变质,
今天为了稳托点,昨天把这个EC 又全部加焊了一次

网友:
如果我的bios不见了怎么办啊             哥哥

网友:
改BIOS好像很高难度的样子。     哈哈哈。

网友:
是不是这个机器有短路,CPU保护了,你复位一下CPU后就好了?

网友:
没有上传一个BIOS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