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开机3声报警 820-3476-A

楼主(2017-09-28):
苹果A1502 开机3声报警 820-3476-A
开机的电流0.5几 内存不过,,3声报警,,
假焊这个4个 就好了。。。感觉应该是五角星 那个。。假焊时候感觉很松动。 其他要假焊很久 才能动。。。五角星那个 假焊一下就动了

网友:
等于不过内存   , 先加焊内存颗粒  试试 ?

网友:
楼主是上bga加焊的还是用风枪吹的啊

网友:
用大口径,旋转风枪加焊比直风852好用点把

网友:
高速呀  苹果不好修

网友:
不错,这机器这种故障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  是那边有问题 ,   是全部加焊的吗

网友:
这是苹果电脑吗?学习了

网友:
用疯抢 假焊的,,,4个一组 假焊的  假焊到最后 4组就好了

网友:
板载就是这样   怕的就是芯片坏了 焊了也没用  难道一个一个拆啊

网友:
这个机器真的是不好修 以前修个 u29  怎么焊也焊补上

网友:
等于不过内存   , 先加焊内存颗粒,以后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