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10触发

楼主(2017-09-28):
故障现象:待机正常,触发有动作,电流跑到1.0A掉电
换u2温控芯片,完美开机,但有一个缺点,风扇狂转,
把风扇接3V,改成常转

网友:
为什么会风扇常转啊

网友:
改完之后是不是不匹配还是咋 怎么狂赚呢

网友:
HP的机器上碰到过,DELL的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LZ很有耐心而且细心,这技术可以

网友:
这跟不触发有什么关系呢  。。

网友:
好东西就分享看着看着就懂了好东西就分享看着看着就懂了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