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通病,开机没有3v5v

楼主(2017-09-28):
这个机子待机有5v没有3v,这是正常的,我量了一下,正常开启电压是2v,5v关闭,,强制拉低后,3v正常,开机之后,3v被拉低为0.4v,没有5v,把3,3v后级电路切断,开机之后3v5v不再被拉低,没有任何大短微短的情况,尝试换了tps8239之后故障依旧,最后刷bios暂时解决了问题,客户拿回家用了一个月左右拿回来了,有时能开,大多数时候开机都3v5v瞬间消失,反复换了几个bios,南桥也换过了,问题都是一样,直接告诉大家最后怎么解决的,就是改电路,我试着把3v一根线拉过去之后,问题不再出现,但是这样还不行,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掉再开就开不了,怎么改,就是直接把3v,5v,都跳过去,不要直接飞线,mos管不要拆,拉个12v到G级,从哪里引线很关键,因为没有截图,不好说明,大家多试试就行了,很简单的,其实最终问题出现在哪里,我也没有查到,改电路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其实有些简单问题就要简单化,不要走弯路,否则会陷入困境,修死你也修不出来,这个机子都有这样的通病,我的经验可以告诉你不是bios问题,论坛里面有的bios,刷完后有3v,这是不正常的,最好不要刷。

月饼 -20 发错版块!

网友:
继续努力好好学习  保证进步多多逛论坛

网友:
关机风扇不会转?关机硬盘会停止运行?过几天肯定返修,发现进不了系统,硬盘坏了

网友:
X学习了  多多支持

网友:
多谢分享,通病,好好习学。。。

网友:
这么简单,我也会了................................................................

网友:
我居然没看懂 。。。。 都说的什么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给大家有用的经验,有时能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楼主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

网友:
新手报到!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种问题留意下

网友:
关机风扇不会转?关机硬盘会停止运行?过几天肯定返修

网友:
谢谢分享给大家有用的经验非常不错,技术高明,好好学习

网友:
机风扇不会转?关机硬盘会停止运行?过几天肯定返修,发现进不了系统,硬盘坏了

网友:
X学习了  多多支持...................

网友:
楼主应该图文并茂啊,这样就更好了。总之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肯定反修, 关不了机器BIOS的 问题

网友:
多谢分享,通病,好好习学。。。..........

网友:
多谢分享,通病,好好习学。。

网友:
也只能这样了呵呵   也只能这样了呵呵   也只能这样了呵呵

网友:
这个开机以后才出5V

网友:
看了半天没有看的懂,还有这个20分扣的爽不爽、?

网友:
这也是属于另类维修了 ,,不过我喜欢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15V控制电压的问题 一般是有开关管在做开关跑线路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好的,又学习了一点,以后遇到我也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给大家有用的经验,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感觉这机器很悬啊     应该还会有问题

网友:
华硕一般都是BIOS问题多点,进水的也比较多。。。。。。。。。。。

网友:
搞半天  没有看懂楼主说的什么   是我太笨了还是你得表述有问题啊

网友:
肯定还要返修。。。。。。。。。。。。。

网友:
  发错版块了 老哥

网友:
学习 学习 写的很好 不错 啊

网友:
我这有台还没搞掂,过来接签你的

网友:
遇到是桥坏的也头疼,桥坏的一点也不想碰

网友:
三星的本子 一般都好才 三星的本子 一般都好才

网友:
6 主题 119 帖子 15 积分 会员等级:初学乍练 发消息 2# 发表于 2017-9-28 17:38 | 只看该作者 继续努力好好学习 保证进步多多逛论坛

网友:
BIOS 换个版本刷了 可以跟稳定

网友:
学习了,谢谢了但是你发错板块了

网友:
新人以学习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机子都遇到过无数台了一般就是这个问题,两三下没好就换板

网友:
什么意思 你这样修很容易返修的 我居然没看懂 。。。。 都说的什么啊

网友:
估计是板层漏电引起,华硕有很多机器都这样。

网友:
兄弟 最好配图 大家好观摩学习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上同类机器就有福了

网友:
华硕的难修很多都是BIOS问题多刷几个看看

网友:
我刷完以后也是不触发了 最后换来一个BIOS硬件解决的 顺便解决了开机一会掉电的问题

网友:
这是想上精华贴的感觉 我是来赚分数

网友:
怎么说这是通病?遇到多台?。。。

网友:
到最后也没说清楚怎么飞的 其实我还是感觉还是BIOS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