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DAZQSAMB6E0)之SYS_SHDN# 不稳定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28):
         机器型号:acer E1-471G
  板号: DAOZQSAMB6E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1,接修时候是不触发,拆机发现RT8223P的13PIN的电压为0,先测阻抗,没毛病。这个是PR126和PR129分压得到, 于是将电阻拆下来,测量阻值,没毛病,焊上去。有电压了,按开关,正常显示,进系统了。装好交给客户,银子过袋。秒杀啊,浪里过浪。。。。
  2,第二天还没上班客户就打电话来说,电脑又不行了,这个心情到冰点了。赶紧去吃早餐,就吃了一碗牛腩粉,心情不行,汤没喝完就去开店了。拿到机器,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可以的额。开多几次确定是不行,叫客户去吃早餐了。就坐下来研究了。
  3,这下不能草草了事了,请出图纸。SYS_SHDN# 就三路,怀疑是RT8223P的问题,先换了一个,(虽然这个是换一个那么简单,其实我没有备件,换过51125,RT8223这两个芯片都不能代换,后来在一块好的板子上拆来换的,过程是相当的坎坷啊,各位)但是故障依旧。就剩下两路,这个好办了,排除法。第一,拆除Q5,故障依旧, 排除。第二步,拆PQ14, 故障排除。确定是这一路出问题了。有些同行直接就装机了,将这个保护电路抛弃,我于心不忍啊。必须要将这个令我浪费一碗牛腩汤的凶手给揪出来才行,不然我对不起我自己啊!测量PQ14无问题,保险起见,直接换一个,涛声依旧啊,毛宁。将PU5拆掉,测量这个电路的各个地方,发现PU5的8脚15.30V。往前看,PQ42的2脚此时是没电压的,这个管子是截止的,PQ41的1脚是19V, 没毛病。第二脚17.18V, 没毛病。第三脚15.30V, 这个不对了。PQ41是个PNP的mos管,2脚17.18V,这个管子是截止的,不应该有电压的额。测一下,管子好像又没毛病,没其他了,换一个PQ41。换上去之后,电压正常了。将PU5,PQ14装上去,一切正常。于是测量一下PQ41, 量不出问题啊,应该是软击穿了吧!

网友:
呵呵,还是测不出坏件,不会又返修吧   先把这个场效应收藏起来

网友:
主人找到要因没有啊,分享一下,路过学习了,这是掉电故障?还是sus,run电压问题。。。

网友:
坐等大神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分析的不错 维修技师要有这种一查到底的精神

网友A:
楼主,估计应该还是PQ14的问题啊!PU5如果没有供电,那么PQ14的G级就没有电压,那么PQ14应该是截止的啊!

网友:
学习下。有些管子。故障的确不好测。只能找个好的换了再说。

网友:
过几天了                                    没有返修把

网友:
感觉很多问题还是换换好确认,软击穿不好判断

网友:
好多是量不出来的。代换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之前一次维修就不能草草了事的,重新焊接好的  得仔细测测

网友:
有些管子。故障的确不好测。只能找个好的换了再说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难修了,而且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估计应该还是PQ14的问题啊!PU5如果没有供电,那么PQ14的G级就没有电压,那么PQ14应该是截止的啊!

你好像看错了吧!换过pq14了
后面的是pq41

网友:
有些元器件测不出来,那就只能代换,换完好了电压正常就行了。。

网友:
有些管子不良测值都是好的,只有换了试试才知道

网友:
拆机发现RT8223P的13P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