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Z87极限玩家 4

楼主(2017-09-28):
  哪位老师有ASROCK Z87极限玩家 4的图纸。。或者点图也行。。。开机无复位。。。各大供电都正常。。应该是VRMPRWGD这个信号没发给桥。。CPU 电源是ISL 6379也找不到图纸。。

网友A:
你这个就板号吗,还有别的板号啊

网友B:
华擎点位  20块钱打底!真的很贵

网友:
这板很少有图纸的,也可以从CPU供电芯片电源好信号开始跑线的

网友:
找元宵,他有华擎点位。

网友:
元宵,他有华擎点位      问问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擎点位  20块钱打底!真的很贵

贵有贵的道理,换成烂大街的东西,贵的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板号吗,还有别的板号啊

就这一个板号。。没有其它的。看看你有这个板子的型号吗

网友C:
华擎的官网一般都有bios,图纸很少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擎的官网一般都有bios,图纸很少有的

图纸也不是没有,就是能弄到的人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纸也不是没有,就是能弄到的人少。

有的很少,这种厂家图纸一般都很少放,只能按照经验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很少,这种厂家图纸一般都很少放,只能按照经验来修

确实,所以多积累经验才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