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转下停

楼主(2017-09-28):
华硕H81M-K  转一下就电,量CPU没有供电,再量VCCIO电压为0。  可看点位图,VCCIO电压没有出处,看这个电压也连接NCT5535D的IO了,难道这个电压是IO发出的吗?

网友:
按时序来看看前面的几大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VCCIO应该由一个比较器转换出来的,你查查358或者324的比较器

网友:
具体截个图片帮你分析一下吧

网友:
这板VCCIO电压一般是通过比较器加MOS管降压产生的

网友:
这么可能是IO发出电压给CPU呢,IO提供些信号倒是可能的。截个图上拉吧,没图不好分析。

网友:
VCCIO电压由1.05VPCH电压转过去的   1.05V电压正常不

网友:
1.05V电压是正常的,我直连1.05V ,能点亮。 但有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