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程序

楼主(2017-09-28):
接到一台苹果A1370笔记本,客户说杀毒后重启不显示了,拆机看板号820-2796-A,直接刷程序,完美亮机机器是2010年的

820-2796-A .rar

网友:
户说杀毒后重启不显示?这个杀毒也会导致BIOS问题  不多

网友:
对了,因为EC有程序了,所有的苹果机器都只有一个BIOS程序吧?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器刷BIOS程序就好了,你不是可以多收点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