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关于WIN7纯净版系统激活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7-09-28):
WIN7 系统 可以说被很多用户所认同,可以说很经典,但是好多高手不喜欢用用GHOST 版的系统,不纯净插件太多,好多都是都去下载纯净原版系统,千辛万苦做好了,最后却激活不了系统,先说原版系统做的方法,我一般是用一个8G 的U 盘,用软碟通的软件 写进U 盘,然后,正常引导,和光盘做系统没有什么区别了。不重复了,激活问题在此特别说下,首先要确定你的是超级管理员的账户登录的,如果不是请按附件上的图示操作,把Administrator 账户已禁用的 对号 去掉,注销,重新用 Administrator  登录,然后用 小马激活 工具就可以轻易激活系统了。新手说的有点繁琐 请大家凉解!

网友:
厉害了 我对软件方面一点也不懂 想学 目前是看不懂啦 但还是觉得很厉害

网友:
有没有 三星M.2硬盘 专用的win7 32位的啊

网友:
m.2 需要加载特殊驱动,可能要用IT天空的  PE  好像可以识别,你可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