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95主板开机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7-09-28):
V星主板ms-7592主板开机几分钟后自动关机,然后摸南桥有点烫各位大神怎么回事啊急急急!!!:daizhi:

网友:
有一组电压不足,导致自动关机的....

网友:
关键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大神啊  救救我吧

网友A:
这还是要从供电查起了,看看有什么供电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是要从供电查起了,看看有什么供电不稳定引起的

主要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从哪里查起啊    大哥这个应该从哪里开始学起

网友B:
对于台式机不懂 只能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台式机不懂 只能顶了

还是得谢谢。。。。。。。。。。。

网友:
南桥挂了,换吧,换了一定有奇迹出现的

网友:
论坛里看了类似的案例没说是南桥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