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点不亮

楼主(2017-09-28):
     上电电流能跑到1.6A左右,就是点不亮屏,拆了内存电流下降了100-200ma,cmos电池是有电的。能跑到这个电流电压应该基本正常了吧,主电压量了一下正常。
     于是干北桥,拆下来是好的,植锡的时候爆了,郁闷。订了颗测试的上机还是一样的电流点不亮,于是又干显卡,这次就跑到235度算了,就不拆了,免得又搞挂了,干完还是不亮。难道是BIOS?刷了 一个也是样的故障。这些都是检的别人的经验来的,所以想问一下还有哪里也是经常坏的呢?

网友:
32.768K晶振波形是否正常啊?

网友:
是否有短路 集合U的这个机子600m电流就亮了 那么高的电流
看看无线网卡槽22脚有复位没有

网友:
电流有点高啊,你断开显卡供电看看会亮不,要不就查时序吧,这机器非常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