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630K 不进纸

楼主(2017-09-28):
爱普生LQ-630K打印机不进纸,有时进纸,不进纸的时候按进退按钮都不起作用,我开始怀疑是进退开关有问题,拆开表打,正常,于是就进纸找感应器,在进纸的下发有一个感应器,是常闭状态的一个开关,左右都是断开,拆下我用表打,几百K,我就彻底弄开开关,用酒精清洗晾干,再刷掉白氧化物,用镊子夹夹两边的触电,安装回去,测试0欧,左右是无穷大,然后安装回去试机,可以正常进纸了,维修成功。这个开关的在开路的状态下,通电的时候,进纸轮转动,启动功能后就误认里面有纸就不在进纸了,由于开机就是开机状态,导致系统识别错误,所以按进退按钮,电机就不工作,只是指示灯全亮,再按就是显示暂停,无法启动。本文由于客户等着急用,所以没有拍照。

网友A:
这种开关是微动开关,我也经常碰到,不过我 是用那种喷喷的去锈的那种,一喷就好,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关是微动开关,我也经常碰到,不过我 是用那种喷喷的去锈的那种,一喷就好,管用。

那样方便,不过我的用光了,现在地铁不好带。

网友B:
这是什么开关 啊 ,老总。    有没有图,这种老碰到都是叫别人弄好的

网友C:
这种开关时间长了,里面的触点就氧化了接触不良或阻值增大,开关可以打开用酒精清洗晾干即可恢复功能。

网友D: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开关 啊 ,老总。    有没有图,这种老碰到都是叫别人弄好的

小开关,细心点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开关时间长了,里面的触点就氧化了接触不良或阻值增大,开关可以打开用酒精清洗晾干即可恢复功能。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关是微动开关,我也经常碰到,不过我 是用那种喷喷的去锈的那种,一喷就好,管用。

喷的流很多,客户看见不舒服,拆下清洗好,看着干干净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太客气了

网友E:
以后要配上图就完美了,不然的话有些东西听起来没有那么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后要配上图就完美了,不然的话有些东西听起来没有那么直观

有的时候没看拍图,也没有打算发表,只是闲的没事发表赚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