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p 有时会花屏,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7-09-28):
触摸ic m1脚已经飞过线了,客服拿回去两天又出现了,屏以换过,现在应该从哪里入手,没思路啊,问题太不平凡了,大神指点下

网友:
这种花不像是触摸问题了。花的时候按住CPU试试

网友A:
干显示IC  屏幕花  就是CPU  触摸  显示IC

网友B:
换显示电源试试看,最后才考虑cpu

网友C:
先打一下J2019和J2401座的对地阻值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干显示IC  屏幕花  就是CPU  触摸  显示IC

花的时候触摸也不灵,干显示ic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显示电源试试看,最后才考虑cpu

这手机背光不管换什么屏都有点发黑,把屏放其他手机上又是正常的,背光升压ic会引起花屏吗

网友:
这种先易后难处理,触摸ic,显示ic

网友E:
90%是搞黑触摸,其他很少有情况。

网友:
值下CPU啊,在这里问没人能给准确答案,只能靠自己

网友:
拿去卡看看,灵不灵,不要谢请叫我雷锋

网友:
我也是论坛里面看到的,刚刚好就你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打一下J2019和J2401座的对地阻值再说

我赞同这个方法。也有可能是cpu的问题或者某处断线了啥的。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CPU内部掉点了

网友:
应该不是黑触摸的问题,CPU可能性大点

网友:
如果不是摔过和进水机,又没经验的就先打值,然后换背光灯IC(因为里面有一个同步信号,自会影响触摸了,最后考虑CPU,不信你就虽便搞,不怕扩大故障可以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的时候触摸也不灵,干显示ic有用吗

触摸供电是显示IC来的       如果电压不稳定就会引起触摸问题  触摸问题又可以引起花屏

网友:
显示排线座子到CPU有没有不通或者阻值变大的?

网友:
有时候不是触摸IC,有可能是触摸内连座问题,腐蚀了

网友:
一般碰上这种问题维修都要报风险,因为可能CPU问题,万一不开机了。。。

网友:
                      搞好了没有 ????

网友:
这不是屏挂了吗

网友:
打一下显示座的对地值先。

网友:
先把座子阻值打了再说啊   这个花是只在摄像这里花还是???

网友:
  可修好了! 我有个6p问题一样,

网友:
现在维修苹果的利润多少,对同行的

网友:
换显示座子,显示电源,黑触摸,应该就好了

网友:
怎么         没    消息了     最后什么问题啊

网友:
触摸芯片是坏的吧  换黑白好的芯片吧

网友:
打触摸焊盘阻值,换个触摸看看   有可能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90%是搞黑触摸,其他很少有情况。

这种花不是黑触摸的。

网友:
有个6放这几天了,也是看一会就这样花,然后黑屏。没有头绪

网友:
花屏就是触摸,CPU,显示IC问题

网友:
希望修好 写出故障原因。。。。。。。。

网友(2017-11-13):
测一下触摸升压管上-5.7V有没有到位?

网友:
看看黑触摸周边的电容电阻有没有连锡,测下周边电压正常不,我有一次就有这种故障,有点连锡,处理好后发现偏白,一量发现5.7V偏低,打值也偏低,取上黑触摸正常,换个黑触摸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