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D3V 上电掉电。头大了

楼主(2017-09-28):
    一块技嘉GA-B75-D3V  主板,上电保护,初次测量是电源保护,去掉小四针12V后还是保护,不过时间能够保留1秒,先修出CPU供电的保护,问同行是电源里面啪啪啪后就这样了,他自己又不知怎么弄把连5VSB的静电保护管也烧 了,自己看到火花了,就没有再弄了,CPU供电这块,一个稳压电容16V270UF的管子短路了,一个上管击穿了,上假负载后,测量内存1.5V 也没出来,1.05VPCH供电也没出来,CPUVTT就更没有出来,内存1.5V 是SLP _S4开启,出了内存供电才有1.05VPCH 电压,经过一翻测量,SLP_S4,SLP_S3都有发出,没有发出DDR_EN ,看图纸,来源于运放AS324M-E1  ,细看,竟发现此运放竟烧了个小洞,换了之后以为好了,但还是掉电,这会掉电的瞬间有1.5V 内存电压了,1.05V 却没有出,图纸上断开产生1.05VG极相连的200欧电阻,不让其产生1.05V后开机不掉电了,又开始查1.05V这边,用的是8脚芯片,7脚悬空后PCH 电压是0.45V,按理说应该是0.6V 吧,也没管这么多,怀疑是反馈电阻和电容出了问题,在线量了下反馈电阻只有500欧,图纸上是1K,拆下量还是只有500,找了个料板换上,把断开的地方接上,上电开机1.05V出来一下就又掉电了,1.05V 开户CPUVTT电压,也有同样的方法断开后,还是一样,没思路了,1.05V 没产生不掉电,产生后就掉电,这能认定PCH坏吗、这板是双BIOS,BIOS问题应该可以排除也就没刷BIOS了,还有哪些地方要查,不到最后,真的不想换桥,还有就是连接5VSB的防静电D没装,此D一端接地,一端接5VSB ,所以直接拆了。望大家指点指点。谢谢。图纸论坛上有,我就没有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