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0 d3l 反复复位,通病故障求助

楼主(2017-09-28):
技嘉GA-780 d3l 反复复位, 有木有人遇到过

网友A:
可以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B:
意思是闪复位?如果BIOS正常,SB_PWRGD信号正常,那么考虑下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BIOS之间的通讯是否没问题,另外考虑下COM口芯片和IO,必要时候换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都没表达清楚,没办法给你说清楚,

网友:
问题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

双bios 刷了没反应

:D
:(:D
:(: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闪复位?如果BIOS正常,SB_PWRGD信号正常,那么考虑下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BIOS之间的通讯 ...

全版rst信号都闪,io换过了

网友:
那现在就应该按照时序查一下复位前面的信号都正常吗,以及复位 经过的电路

网友:
COM芯片坏了吧。。。。。。。。

网友:
BIOS坏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版rst信号都闪,io换过了

各个通讯总线的对地阻值打过没有?

网友:
首先排除CPU。然后com芯片。再bios。最后桥干上一炮。不行就丢了。桥与座子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通病吗?碰到的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