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蜂鸟s3通病维修

楼主(2017-09-28):
客户拿来一台蜂鸟s3的机器    问题是开机白屏    然后一看就感觉是屏线的问题     不过为了确认还是下了图纸  确定了主板的条件ok的     然后定屏线   换好屏线  我日  暗屏   哎   修吧    还是缺一个pwm升压开启    直接在屏幕上飞一个屏供电ok了   不过换这个屏线大家小心一点  很容易坏

网友:
这机器的屏线容易坏

网友A:
难道LZ安装时把屏线EN信号搞断了吗?原先屏线EN信号有,还能出现白屏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啦 有遇到过几台 刚开始不知道

网友B:
楼主,你买的这个屏线是不是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买的这个屏线是不是还是有问题啊?

不确定  有可能是我装的时候把屏线搞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难道LZ安装时把屏线EN信号搞断了吗?原先屏线EN信号有,还能出现白屏

对啊  不过确实可能是我搞坏了    谁知道啊   不过装这个屏线还是小心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难道LZ安装时把屏线EN信号搞断了吗?原先屏线EN信号有,还能出现白屏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片 屏线那么脆弱吗

网友:
LZ大意了导致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  不过确实可能是我搞坏了    谁知道啊   不过装这个屏线还是小心一点

这个屏线有点难装的,安装时要非常小心,不然就算安装好了,用不了几天就要返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片 屏线那么脆弱吗

度娘一下就看到图片了,屏线非常脆弱,安装没经验的话建议买两条屏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度娘一下就看到图片了,屏线非常脆弱,安装没经验的话建议买两条屏线

屏线贵吗 屏线是软排的那种吗 不是普通笔记本的屏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屏线贵吗 屏线是软排的那种吗 不是普通笔记本的屏线吗

应该还是比较贵的吧,关键在于安装有点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比较贵的吧,关键在于安装有点难度

这种确实容易坏 坏了很难飞线

网友:
这种排线 不好 弄 ,我记得 微软的 好像也是这种排线 容易 坏

网友E:
屏线坏了? 可能之前就是那个pwm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线坏了? 可能之前就是那个pwm供电的问题吧

LZ原来是白屏,换了之后是暗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确实容易坏 坏了很难飞线

你没看LZ是飞屏供电来开启背光的EN的吗!不是从主板上飞线过来的,因为这个屏线要在屏轴上绕上几圈然后到主板上去的,从主板飞线相当困难,就算飞好了屏多盖两下又断了

网友:
这机器还没碰到过!我们这买鸿基的机器的人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LZ是飞屏供电来开启背光的EN的吗!不是从主板上飞线过来的,因为这个屏线要在屏轴上绕上几圈然后到 ...

难搞  我们这边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这个屏线特别爱坏。。。。。。。。。。。。。。。。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一条屏线,这屏线飞线用不得多久,这机子有两种屏线

网友F:
这个屏线容易坏,换过,用不多久又断了。后来碰到都换总成,不换就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屏线容易坏,换过,用不多久又断了。后来碰到都换总成,不换就算了

屏线 也有总成那一说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屏线 也有总成那一说吗

AB壳,屏幕,屏轴,屏线一整套都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AB壳,屏幕,屏轴,屏线一整套都换了

总成刚开始只要210左右吧,现在价格很高了,不得不换屏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成刚开始只要210左右吧,现在价格很高了,不得不换屏线了

我几年前备了一个总成, 一直出不了, 想不到还升值了哈。

网友:
是不是没有拔掉电池换屏线,所以把pwn升压弄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