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420笔记本暗屏小修

楼主(2017-09-28):
客户拿过来一台机器   t420   问题故障暗屏      客户很急下午要   拆机维修  大家看到这种thinkpad暗屏的估计都懂    百分之八十是保险开路了    拆开主板接屏幕   测主板条件    其他条件ok    缺少一个20v供电   追查来源于一个f7保险        一量保险不通   一坨锡ok    不过拆机的时候发现内存被一颗螺丝顶了一个小洞   还竟然可以用    我差

网友:
嗯细微自处 成败在丝毫见 有可能 不起眼的小问题 会很严重呀

网友A:
这个保险是不是屏线接口下面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保险是不是屏线接口下面的那个,

不是的   在保护隔离边上  没有在屏线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