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通病联想一体a7100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7-09-28):
客户机器拿过来不开机    按开关无反应    然后迅速拆机   打公共点阻值11短路了     因为这个机器是220v转12供电的   一开始不知道大短路    然后直接烧鸡    发现cpu供电上管一个电容坏了  拆掉ok   不过这个机器我想起来去年也修过两台   也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是通病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图片就不上传了            忘拍了

网友A:
最好是上个图吧,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简单明了,思路清淅,修起来很轻松嘛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点找的准确无误,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上个图吧,楼主思路很清晰。

图片没有  机器客户拿走了  问题是cpu供电3主pwm电路里面的中间一组  注意就可以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