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导航指标不动一直在定位

楼主(2017-09-28):
今天碰到的问题
苹果6
症状描述:摔过,现在Wi-Fi弱能打开开关,GPRS信号弱,
先换天线没用,再换Wi-Fi模块,无线搜索信号正常但是GPRS还是没用,然后再换个芯片还是一样,
再换GPRS也没用,都是经过测量之后再换件的
最后无线网正常信号但是GPRS还是弱导航不移动
有人说指南针会影响GPRS信号
我居然没有测试指南针、?!
被我说对了吗

网友:
指南针线路跟Wi-Fi线路完全不相干的

网友:
我的5c给你一样的情况,gps弱,导航不动,天线在后置摄像头的左中位置,重新捏紧一遍,把周围的螺丝都扭紧了一遍现在好了,你的不知道又没有这个配件

网友A:
gps天线跟WIFI不共用,GPS天线在靠近主摄像头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天线跟WIFI不共用,GPS天线在靠近主摄像头附近

细节没有
注意到、一个小疏忽会造成这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