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C有GPS盖子吗?

楼主(2017-09-29):
导航不动,WIFI信号正常,打电话正常,偶尔重新读卡,修电脑对手机不是太了解,查阅了一些资料说GPS盖子可能有问题,5C有GPS盖子吗?上TB搜也没看到有啊,只看到有WiFi天线,GPS盖子长什么样子的?

网友A:
中间有个螺丝捏紧就好了,查阅多方资料问题解决了,靠近摄像头右边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有个螺丝捏紧就好了,查阅多方资料问题解决了,靠近摄像头右边的位置。

哪个是天线的螺丝,与壳子相连!!

网友C:
基地有帖子介绍位置芯片的 你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天线的螺丝,与壳子相连!!

嗯是的就是天线的螺丝GPS的,之前也是扭紧的,后面也扭过几次,这次把周围的都扭了一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地有帖子介绍位置芯片的 你去看看

嗯在TB查下就知道有没有这个配件了

网友:
靠近主摄像头,仔细看一下,比较小,没有WIFI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