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CER EC-470的待机芯片型号是多少啊?

楼主(2017-09-29):
请问ACER EC-470的待机芯片型号是多少啊?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拍个图片 看看实物图

网友A:
拍图片,可能会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图片,可能会看不清楚。

上面写的EQ 1B SI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写的EQ 1B SIY)

根据上面的型号去某宝搜啊 迅维不是出过一个帖子专门教的吗你这个的型号是 RT822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上面的型号去某宝搜啊 迅维不是出过一个帖子专门教的吗你这个的型号是 RT8223

请问一下是哪个贴子啊,链接地址有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是哪个贴子啊,链接地址有没有啊

根据芯片代码 比如你这个是EQ=多少  那去某宝搜就是EQ=QFN这样搜 然后你自己去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是哪个贴子啊,链接地址有没有啊

你这个机器的主板的版号多少啊!根据版号在找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