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71 哪位好心人告诉我下 这个3V怎么出来的

楼主(2017-09-29):
8脚 19V 有了  7脚开启也有了5V 有了   没3V 电感对地阻止正常不短路 6脚只有2.2V    不懂了  求助 谢谢 哪位好心人告知下

LA-B162P HASWELL ULT R02_4019SP.pdf

网友:
你查下一脚的电压

网友A:
第5脚的线性3V出来没有   第8脚有19V 第5脚就要输出的

网友B:
7脚开启LDO,5脚LDO出+3VLP给EC供电。1脚EN1 开启3v,  3V5V_EN连到PR409 换名EC_ON,EC_ON来自EC,

网友:
1脚 3v开启    需要读取bios ec的bios刷马上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脚开启LDO,5脚LDO出+3VLP给EC供电。1脚EN1 开启3v,  3V5V_EN连到PR409 换名EC_ON,EC_ON来自EC,

难道EC坏了 导致芯片本身发热 ,以为芯片坏了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EC坏了 导致芯片本身发热 ,以为芯片坏了 换了还是一样

5脚只有2.3V 哪很有可能是EC坏了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5脚的线性3V出来没有   第8脚有19V 第5脚就要输出的

5脚 现在输出只有2.3v 被拉低了

网友:
你这个下级电路有问题吧  估计有短路的地方 你 烧鸡大法烧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5脚 现在输出只有2.3v 被拉低了

那就是后级有问题或者芯片本身不良  你的主板待机应该不正常 很有可能是EC或者南桥的RTC拉低了线性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EC坏了 导致芯片本身发热 ,以为芯片坏了 换了还是一样

EC拨掉看看线性3V电压正常不,正常就换掉EC

网友D:
没有说清楚,LDO到底是输出的是3.3还是2.3 问题就看这了,正常是3.3

网友:
线性出没出,后级有没有短路,多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说清楚,LDO到底是输出的是3.3还是2.3 问题就看这了,正常是3.3

正常是3.3   现在是2. 3 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