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205T USB失灵维修

楼主(2017-09-29):
机器型号: 华硕 X205T(图一)

                             图一
故障:笔记本2个USB口都无法使用
维修过程:先插上自己的鼠标发现光亮灯,鼠标无法正常使用.据客户描述是自己使用剪刀搞了一下USB口才不可以使用的,拆机发现,USB在开关板子上,先是测量了USB的供电正常和数据的对地阻值正常(图二)

怀疑应该是客户自己把小板上的USB2.0的主控芯片烧了(图三)

这个芯片是GL852G  D100812 qfn封装的不是那种(图四),手里没有这个芯片,只有订货了,换上去,测试USB恢复正常(图五)

USB维修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3444-1.html

网友:
这款机实际的很合理,有个芯片再进南桥,不然去修南桥了

网友:
幸亏这个芯片啊,要不就得直接还敲了

网友:
3.0  de     ba                            ?

网友:
啧啧   这个芯片换的话你们怎么换啊   华硕有个别芯片脚位很小  我的烙铁又太大了

网友:
用usb扩展的线呗,嫩的修,又收不到是多少钱

网友:
好像这个芯片不是很好装,我也换过,

网友:
还好不是桥问题哦。。。。。。。。。。。。

网友:
辛亏有保护,不能楼主要搞桥了

网友:
没有修到过2.0的控制芯片,只遇到过USB3.0的

网友:
修了台u坏的x205ta,自己朋友还是建议别买这么弱的本了

网友:
这款机实际的很合理,有保护,不然楼就要搞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