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 摔机

楼主(2017-09-29):
先说下这机子  屏已经烂了   主板已经被上家修理了一波  显卡挂了 这显卡是AMD 216-0858020 这芯片在马老爷家卖很贵的 这主板更贵上天1K多了   所以这显卡有替换的吗? 主板号是DABLIDM8EO REV.E 话说这还是I7的配置还可以 补充一下   这款机器拆掉显卡能显示不知道还需要 补充什么 希望有个大神给我提一下

网友:
买一个同型号的料板或者装有此显卡的料板

网友(点评):
这样的配置,同型号的料板也不会便宜,肯定奇缺。

网友:
接集显呗

网友A:
  成本贵的  很啊                             。

网友B:
只有看看可不可以改集显了  如果可以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贵的  很啊                             。

这个成本的确很高 所以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在马老爷那里订一个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看看可不可以改集显了  如果可以就好办了

集成的CPU 这个改集成 图纸都没有 有点想放弃维修

网友:
要是    摔掉点了 就没得修的了。。。。。。。。。。。。。。。

网友C:
应该 拆掉 独显 。。 集显机会自动打开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 拆掉 独显 。。 集显机会自动打开额吧

大神就是不一样  刚拆掉独显 可以显示 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