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510 BIOS有密码 这密码在那个芯片里面呀?

楼主(2017-09-29):
联想G510 BIOS有密码 版号:LA-9641P 密码在哪里芯片里面呀?

网友:
在BIOS里吧  不是thinkpad 才有单独密码芯片?

网友:
这机应该没有密保IC,重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BIOS有密码应该密码就在BIOS芯片的吧。这个应该说是通的理!

网友A:
谢谢大家我试试 有结果了告诉大家

网友B:
     刷  bios                                             就行                              ·

网友:
、刷  bios                                 、没有密码芯片         ·

网友:
直接刷就ok了

网友:
直接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我试试 有结果了告诉大家

你先看看这个机器有没有密码芯片,如果没有密码芯片那密码就在EC里面,要刷EC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刷新一下BIOS芯片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  bios                                             就行                              ·

这个机器没有密码芯片 一般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密码在BIOS里面 刷了就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直接刷 BIOS   就可以解决

网友:
没有密码芯片,直接刷BIOS

网友:
这种没有单独的密码芯片,,直接干BIOS

网友:
这种机器好像是在EC里面的,解密很麻烦的

网友:
到底密保在bios还是在EC,期待楼主赚钱后分享。

网友:
是不是有专用的单独的芯片 要 数据写在里面了  刷BIOS不行吗  原值代换 看看

网友:
这个 直接刷 pch的bios 就可以搞定。。。。。。。。。

网友:
直接网上下载一下bios,重新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密码在BIOS芯片里。直接刷BIO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要拆芯片出来刷吗。。。。。。。。。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先刷BIOS 当然了 有些机子本身可能会有加密芯片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我遇上一个二货的客户在一块机械硬盘上加了密码,结果忘了。。。。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密码芯片 直接刷blos就好了

网友:
主板还可以换芯片!硬盘密码就……

网友:
刷个BIOS 搞定的问题 那么简单就刷BIOS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刷8M那个,刷了就好了 现在回复还要长度 受不了

网友:
就1个ROM芯片 刷好了。回复都有字节要求 习惯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