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海信液晶电视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29):
     客户送来一台32寸的海信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是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拆开电视,发现液晶电视没有维修过的痕迹,是第一次维修。上电检查,电源板12v、24v、30V均正常,检查主控制板,发现在电源芯片AIC2863-5旁边的电容有明显腐蚀的痕迹,用万用表检查证实电容短路,对地值为0.直接上烙铁干掉电容换上好电容。再次试机,指示灯变成红色,以为修好了,但是并没有那么简单。按开关键没有反应,由于客户没带遥控器来,不能测试是否能遥控开机。于是通知客户带上遥控器过来试机,拿到遥控器后测试也不能开机。重新检查发现AIC2863-5的2、3脚相通,仔细一看是焊接电容时短接了旁边的焊盘导致2、3脚也就是12V和5VS相通,烙铁处理过后第三脚输出5.2V,但是按开关键和遥控仍然不能开机。于是尝试强行开机,把5VS与STB通过2k欧姆的电阻短接起来,成功点亮背光灯。于是尝试输入电脑主机型号但是电视屏幕一直是蓝色没有反应,测量电压发现5VS电压是3.6v,STB电压是1.1V,1117上的3.3v是2.5v电压,明显主板不能工作。因为是第一次维修液晶电视,到这就没了思路,在此请教大神下一步改如何维修。

网友:
电源问题把   ,刷个数据看看那

网友:
供电电压都还没有修正常你就说没有思路了?

网友:
楼主你的电视现在修好了吗?你先查一下5VS电压偏低的原因

网友:
看看电源部分有没有短路还有有没有地方腐蚀了!可能有地方短路拉低电压了

网友:
我先的号怎么也登不上了,还不能用原名字,化了2元钱购买了一个激活码,才有了一个新的号,现在多回几个人,只想挣点积分下载东西。没办法急要。

网友:
不错,一般的维修就是直接换板,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