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MINI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7-09-29):
MAC MINI A1347 2代I5 此机器很怪,是个通病,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没有图纸,不输出CPU电压,其他的电压都正常,只要用风枪加热一下CPU或CPU周围,机器马上正常,我这里有5台一样的问题,晕呀,论坛上有说加焊周围元件好的,都试过了,不行,连CPU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换过CPU后,现象更明显了,加热一下好一下,不加热怎么都不行,原来加热一下还能用半天

网友:
会不是板层问题 CPU下面的

网友:
会不会是电阻变质了。加热后,电阻的阻值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