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一体机A320 IHM55S MP-00009646-002 VER:03 开机半个小时掉电问题

楼主(2017-09-29):
联想一体机A320 IHM55S MP-00009646-002 VER:03 开机半个小时掉电 ,然后测试待机电压都全无,包括LDO,包括LDO SW 也都没有电压 维修过程就不说了, 故障点,实测LDO线性电压的滤波去下单测1K ,更换后正常故障解决,元件位置都不写了,防一下那些老是偷取成果,搞乱市场价格人菜鸟

网友:
这种一体机,有不定时掉电是什么情况?手上正好有一台。看一部电脑第一次半小时掉电,第二次45分钟,再后来越来越长!

网友:
楼主,你可以加权限啊!权限200 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实测LDO线性电压的滤波       去下单测1K     ,没看明白

网友:
没看懂你的维修思路   是线性滤波不良导致的吗  还是后级线性问题

网友:
呵呵 大概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这个问题怎么奇葩也被你修好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