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显示掉电 开机准时36秒掉电

楼主(2017-09-29):
联想E430C显示掉电  开机准时36秒掉电   BIOS 已经写过N遍了·  这个KB9012QF知道是带程序的订了两个回来还是这个问题  有人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小弟在线等···谢谢·

网友:
没有师傅在吗·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问题吧 他拿过来就是这个问题吗 你买个工厂bios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问题吧 他拿过来就是这个问题吗 你买个工厂bios试试吧

在淘宝买了一个还是一样· 很准时的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买了一个还是一样· 很准时的掉电

拿过来就是这个问题吗 你进bios设置界面也是36秒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过来就是这个问题吗 你进bios设置界面也是36秒掉电吗

是的··进BIOS都是一样在36秒就掉电·  之前修过进系统不定时掉电的是换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