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190 板号 bm6c66 v1.1求助中

楼主(2017-09-29):
求联想Q190 PDF  板号 bm6c66 V1.1 板子不稳定,有时候能上电  上电正常的时候有待机3 5V  还有一个1.5V (正常电源灯会亮)
不能触发时 电源灯是不亮的 3 5V正常 1.5V没有   1.5V芯片是用CP=FG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代用 或给个PDF

网友:
怎么没人啊。。。。。。。。帮忙一下 找下CP=的PDF也行

网友A:
换主板吧   现在的台式机器主板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吧   现在的台式机器主板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同行送来的 主板也得帮修好啊  不可能不值钱就不修了  有需要就修

网友B:
你这个是一体机还是笔记本?台试机会有3V 5V待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一体机还是笔记本?台试机会有3V 5V待机么?

...............................网上查下型号去看看 小型电脑 不是笔记本

网友C:
我手中也有一块主板不稳定,没有修复,直接做料板了,没有精力搞,脑细胞搞死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中也有一块主板不稳定,没有修复,直接做料板了,没有精力搞,脑细胞搞死不少

。。。。。。。。。。。。。。。。。。。。。。

网友:
上个图看看,不上图摸不准。

网友(2018-01-23):
这个 可以用RT8207代用,参考图纸是DA0AX1MB6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