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FG 可以用什么代用?

楼主(2017-09-29):
CP=FG 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代用? 有人有PDF吗?

网友:
应该是RT8207

网友A:
查了一下 PDF 脚位不对 板子上14脚是5V  PDF上面14脚是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 PDF 脚位不对 板子上14脚是5V  PDF上面14脚是地

PDF上14脚是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DF上14脚是地???

郁闷了  后缀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郁闷了  后缀不一样?

你这个是20脚的,我发的是24脚的。
芯片后缀不同不能随意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20脚的,我发的是24脚的。
芯片后缀不同不能随意换的

我之前也查到过 RT8207能代用 所以就随便找了一张PDF 没注意对脚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