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电源维修没输出

楼主(2017-09-29):
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电阻挂了,把屏蔽罩都熏黑了仔细测量,300V部分无短路,断路,保险好的。但带散热器的开关管后有严重短路,但由于集成度很高,板子也是4层板,没有图纸。维修陷入困局。在看过很多网上的资料后,才知道这款超薄的电源技术非常先进,降压式PFC, LLC串联谐振转换,次级是同步整流。效率可达90%以上。最后找了网上一些类似的复杂电源图纸之后,特别是PS3的图纸之后,了解了这类电源的一些特征。降压式PFC的设计使得初级部分电压不是传统的300V,而是90V左右,这使得开关功率元件可以很小,也不需要专门的散热片(就是图中的FDS3672,耐压才100V,直接贴片)和电源滤波电容耐压可以100V,这样的电容容量可以大,体积可以做小。包括主输出变压器(LLC变压器)也能小型化。(现在的超薄笔记本电源都是LLC电源)LLC变压器: 知道这些特征之后,拆下检查PFC开关管和高速整流二极管,无短路。随后检查LLC转换部分的开关管,就是两篇贴片的NMOS FDS3672,发现其已经完全短路。如果不知道这个电源的原理和特征,很难知道这两片贴片是功率开关元件。还是由于资料太少,为了维修好这个电源,需要采用对比代换等方式。这时候上网查看资料,发现这两个电源坏得一模一样。这下,可以只能两个一起修了。节前几天去了知春路电子市场,刚好歇业。带这几天开门之后才又去,买了6片NMOS。由于没有原型号的现货,买了耐压相当,但电流小一些的IRF7495(FDS3672是7.5,这个是7.3A)。每片3元。回家焊接好后,电源有输出了,只有6.8V左右,而且电流极小,没有功率。怀疑有可能是这电源还有其他地方损坏,于是也把网友那个电源换上MOS和电阻。结果效果一样。于是网上查资料,说这是苹果专利的磁性电源接口,接口处有机关。空载是输出就是6.8v,有负载才有16.5v输出。我加负载之后依然没有,进一步查资料。说这个电源有负载检测电阻。在手电论坛上有人说输出端并联一个47k电阻就行,实验后证实之。
至此,这个电源算基本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