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不触发

楼主(2017-09-29):
直接拆机···这款机器3V 电容容易短路··拆开发现这个机器没这个病·· 插电待机灯能亮, 量电源输出11.8V  感觉有点问题,用维修电源电流调到12.3V 直接接板上 按开关触发也亮了,反复测试 都OK 估计是电源板坏了···1订了一个 装好 测试都OK ,顾客拿回去 第二天友开不了了··测试买的电源板输出怎么又是11.8V  用维修电源调到12.3V 都可以开机,  求助··这是不是订的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A:
11.8v是正常的 你那个不是电源的问题 按照时序修吧 你那个插上电源有一个黄灯会亮的

网友A:
我前天刚刚修一台 也是不触发 后面去掉2个电阻ok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刚刚修一台 也是不触发 后面去掉2个电阻ok  哈哈

什么电阻··哪里能告知吗···但我用维修电源接输出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8v是正常的 你那个不是电源的问题 按照时序修吧 你那个插上电源有一个黄灯会亮的

会亮一个灯··但我用维修的电源接12V就会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亮一个灯··但我用维修的电源接12V就会亮

这个要按照时序查了 因为你换了一个电源问题还是一样  我的那个问题是插上220v待机的时候没有黄灯亮 跟你的故障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按照时序查了 因为你换了一个电源问题还是一样  我的那个问题是插上220v待机的时候没有黄灯亮 跟你 ...

哦  是的··我灯能亮··但我主板是可以正常开机的··用电源板开不了··用维修电源是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是的··我灯能亮··但我主板是可以正常开机的··用电源板开不了··用维修电源是可以正常开机进系 ...

肯定是哪个信号有问题 分压电阻变质什么的 你慢慢查吧 按照不触发维修

网友:
肯定是哪个信号有问题 分压电阻变质什么的 你慢慢查吧 按照不触发维修

网友:
好东西就分享看着看着就懂了好东西就分享看着看着就懂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就是不好弄,什么电阻坏啦

网友:
网上买的电源既然换了有问题,就返修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还是电源板问题,之前也修过个。

网友:
11.8应该正常吧          是不是这个主板上有电压检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电源板问题,之前也修过个。

电源板用回原来的又可以了··所以问题还在主板上

网友:
那你现在修好没有,是那里坏了呢

网友:
按不开机一步步来吧  不我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