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苹果的山寨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7-09-29):
来的时候客户说开不了机 ,拿别人家修过。没修好,看这能不能修。于是接机。开机。确实不亮机。感觉心里没什么底,因为这本没有电路图。也没有通病,呵呵。可是还得接下机来修,于是跟他直接说,这机器。没图不好修,再说别人也修过的,给你开单子,你先回去吧,查到问题了,电话联系,先不修,你同意再修。对方爽快的OK了;开单。留下,我再仔细留意下发现开机后屏没亮可是按开机键是可以瞬间关机的,如果可以瞬间关机基本上要过显卡,也就是这时候。CPU。内存显卡应该都过了。那为何不亮别人修过?哈哈!难道??抱着一份切喜的心情快速拆机,。一看屏线果然没插。哈哈。。太高兴了,插上,再开机,失败了。还是不亮,看来没那么简单,不过既然可以开机键一按就关,那是不是暗屏 呢?再用心去看发现原来这机器原故障是暗屏 ,还有屏线被上家把上面的那胶全撕下来了,里面的一二十根线全部一根一根的分离,了我想上家肯定也是修不好这暗屏 ,当时测过屏线,而且还是一根一根来测的,原来如此,,,里面的显卡都有了,只是暗屏 ,LED。我想,这问题在我这一定能修得好。三个方案。第一个,就是将LED改成LCD。可是这本的屏是超BAO的屏,改不了,第二个。换一根通用LED灯条,可是发现这屏太BAO。可能是很难弄成功了。于是选择第三种,我人为给其产生一下25伏电压来。如何操作呢?大家知道,一般的LED屏里面的灯条全好几组。屏上都有一个小小的排线,是接在一个小板上的,一端接LED灯条的,其实只要将那个小小的排线,上的负极和负极相连接负极,正极和正极下连接正极,电压在25到35伏之间都是可以点亮灯管的。这本充电器的电压也只有18伏,如何来25伏以上的电压呢,呵呵,其实市场上有卖升压模块的,就是5到35伏输入,会输出 一个5到35伏的直流电压,价格一般10块钱一个、我这正好有备用。其实接法正确的是这样的,这种模块。有正负输入,和正负输出。我一般的改法是这样的,这个长方形的是升压模块。上面IN+.IN-。是输入。下面就是OUT输出了。将输入的正极接三极管的E极。将三极管的C接USB口。将B极接到屏接口上的。LCDON信号上。将升压模块的OUT。输出正极接LED灯条的正,负极接LED灯条的负极就OK了。也可以实现一样的背光功能。可是这机器没有图,要找这个LED背光开启就很麻烦了,直接将输入正接UBS5伏上。接极接地线,只是这样子会导致。开机先闪一个再有LOGO。显示,呵可,于是。接我说的这样子接,接好了,屏光正常点亮,。还有就是这种升压模块电压是可以调节的,我调到30伏,输出就合适了。都接好线后,有一个最要问题就是这升压模块太大放不进去,于量,又用烙铁,将这上面的好几个元件,拆了用线飞上去,放机器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