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价比无敌,西数紫盘、九安无线监控零死角覆盖

楼主(2017-09-29):
这是我家里原来的监控系统,因为家住一楼对安全性的要求相对较高一些,因此在2012年装修的时候想到了安装监控,但是当时对监控系统并不是很熟悉了解有限,而且当年模拟监控比较流行,相比数据监控模拟机成本相对便宜,因此家里运用了廉价的模拟监控系统,用的集成电源走的射频线。不像如今数据化监控系统扩展起来方便,去年升了移动的50MB光纤,今年年初又换了华硕的XG-U2800万兆交换机,给安装数据监控创造了条件,但是用了五年的模拟监控一直相安无事所以也就一直拖着。

直到9月初的时候其中一路后花园不亮了才又开始折腾起了监控系统。因为后花园比较重要,自己的车也是停在这个位置,而且我们后花园边上就是小区的公路,重要性比较高,但是换过硬盘录像机上的路数,也对换过摄像头,结果却发现问题出在了射频线路上。

后悔当初装修时自己叫的电工,放线路时没有达标,都是和电线一起放管子的,所以想到拉出来换一根不太现实,再加上原来的监控系统也比较陈旧了,所以打算整套更换一次性搞定所有问题。

最终把目光放在了无线监控系统上,免去了射线可以摆脱线缆的局限性,只要有电源的地放都可以放监控摄像头,最后考虑到成本原因运用了九安的产品,同类产品中性价比无敌。

除开硬盘的价格,整套系统下来不到千元,带一个NVR和4个摄像头,其中2个130万像素2个200万像素,而且每个摄像头都自带了电源适配器。

对于监控硬盘的选择我一如既往地选择西数的产品,原因无它亲身经历。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我是亲身经历过的,自己运用的第一块硬盘就是西数1T黑盘早就超过五年了一直稳稳的。

电脑已经从第二代的2600K换到六代的6700K中间换过2套配置,1T的黑盘一直没出过啥问题,所以一直挂从盘用11911个小时的运用时间足够说明问题。

所以这次我依然相信西数,监控需要长时间工作,因此硬盘必须选支持全天候工作的。符合这个条件的金盘、红盘、及紫盘这3种都行,而考虑到金盘是为数据中心而规划,家用噪声较大,所以最理想的是红盘和紫盘,而红盘专为NAS而优化,而且比紫盘贵一些,因此最终选择为监控而生的紫盘。

除了支持24x7工作之外,紫盘更采用独家的AllFrame(全帧)技术,可减少画面遗失的问题,而且性价比也相对较高,因此紫盘成了最合理的选择。

九安的NVR个头较为迷你,整体和一台4K电视盒相当,正面的面板塑料感较强,机身为金属结构,目测为0.6CM的钢板组成。

背面可以看到两条高增益天线,这是和很多NVR所不一样的地方,支持无线连接大大方便了布防,还省了很多线材和人工成本,基本自己也可以搞定。

将硬盘塞入NVR内部,硬盘底部用四枚螺丝固定,从NVR的内部空间看只能容纳一块3.5寸硬盘。

在安装完成后看到两侧有风扇固件位,而且有规划对应的散热开孔,估计是因为家用所以厂家撤掉了风扇,对于追求完美并有一开定的动手能力的我来说,DIY的热情爆棚。

随后翻出了一些配件,其实这此都是我2011年买的,当时买了很多风扇现在还能翻出一两个来。这个SUNON的风扇产自台湾,风量大噪声小估计现在5V的三线可调速版已经成绝响了吧。

立马找来两枚螺丝固定这个4CM的小风扇,没想到还挺配套的,因为主板上并没有规划风扇接口,因此只能自己琢磨。考虑到有SATA硬盘接口可以从硬盘的供电接口取5V电,用万用表测量找到5V的正负级,然后把风扇的两极塞进SATA接口取电针上,最后用扎丝固定,如果想控制风扇转速的可以在风扇的正极上加装一个可调电阻。

怎么样?很合身有没有?

这是改造后的整体效果图,怎么样,有原装的看不出来差别有没有?风扇的规划噪声在25DB,运行时有些声音,不过风声比噪声大,可以接受在关上衣帽间门的情况下基本听不到声音。

然后就是硬盘的改造了,给硬盘贴个散热片,用的是电器上用的导热白胶,不如硅脂散热好不过可以固化,用来对粘散热片固定,这是去年修豆浆机用剩下的,7块钱像牙膏这么一大支,胜在便宜总比不加强。至于粘的位置我特意从角上粘,不影响硬盘的序列号也不影响保修。

最后收工这下夏天不开空调24小时开机也可以放心运用了。

最后盖上盖子,透过侧面开孔可以看到改造好的风扇,如果这一侧也在大面积风扇开孔就完美了。

套装内含四个摄像头,配送四条天线及一条高增益天线。

安装好天线的效果,本来因为价格便宜不到200一个还带无线,所以对于材质我是不报任何希望的,让人意外的是外壳尽然是一体式金属材料,有着很好的散热能力及防水性。

头部是EPC材料固定并保证了良好的密封,防止进水。

正面是大光圈摄像头,及移支侦测传感器,四个经敬上发光器被很好地隐藏。

每个摄像头带3个接口,网络接口、射频接口及供电接口,可见九安的摄像头兼容性出色 ,不担支持无线还可以走网线,不过从网络接口可以发现并不支持POE供电。

整个配置自动化,完全不需要像说明书中的手工添加,所要做的就是先开好NVR,然后把摄像对接入NVR同一个网络的交换机,没有交换机的可用路由器代替,然后开摄像头电源。

当我打开显示器的时候已经看到摄像头已自动匹配无需人工参与配置,全自动配置而不需要专业的知识,这也给自己按装带来了方便。

在视频管理中已经可以看到摄像头已经自动分配的IP地址而且已正常工作。

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在常规设置中的硬盘设置中格式化一下硬盘即可,而且在录像配置中默认是全天后录像除非有特殊需要,一般不需要进行配置。

无线监控最在原亮点就在于此,不需要重新布线恩我是从原来的模拟摄像头升级成九安的因此连电源线都省了,室内也增加了一路放在客厅直接摆插在柜子上。

其它三种相安无事其中穿两堵墙的后门口的口的摄像头时有时无,可见对于无线摄像头来说穿墙依然会削减其信号。因为家里用的是旗舰路由因此2.4G 5G全覆盖,本来想让无线监控接入到2.4G进行扩展,结果发现九安的无线监控系统用的是专用频率,因此想扩展就没戏了。估计用的是200-280的频率,优势是可以和家里的无线互不干扰,但是因为是专用频率对于无线NVR的位置摆放和穿墙数就有一定的要求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无线级连,也就是从无线信号接收好的摄像头进行扩展,相似于家里的无线扩展器。

好在还配送一条增益天线手延长线,我直接换上引入到小房间,直接跳过一堵墙搞定的方式简单除暴,而且有效。

这时已是晚上从NVR的外接显示器上可以看到4个摄像头都在正常工作,晚上的效果也十分不错,进一步追求清晰度的可以上500万像素的摄像对,一般家用130万至200万足够用了。

在同局域网内可在浏览器中输入NVR的地址,可进行配置而且还可以远程下载于截图。

如果是在办公室要看家里的情况就需要从官网下载易视云进行远程查看。

如果从单位远程查看,从电脑上看不家里在如局域网中反应速度快,预览没有问题,如果进行远程录像的调用反应会较慢,等待的时候较长,估计是通过云共享实现,不是单独点对点连接,家里20MB的光纤上传3MB/S不至于远程调用翻看录像时有很长的等待时间。

手机上远程观看需要在手机的使用市场下载易视云APP配置时输入VNR专用 的ID的OK,整个配置倒是简单易懂,只是在局域网时很快,走4G流量或者在单位看时还是老问题,预览速度可以接受,远程看录像速度比较慢。不过好在人不在家里移动侦测和报警功能都是正常的。可以及时发现家里的状况。

在易用性上九安支持电脑配置、电脑端云查看、手机云查看,应该说基本功能都可以实现,虽然远程播放时云速度不如知名品牌的快,但是胜在免费不需要收费,免费注册一个帐号即可长期运用。其实对于家里上传网速快的,不搞个花生壳等三方的VPN服务和动态域名解析服务,价格也不高,可以快速连接家里VNR。当然九安也是自带DDNS动态域名功能的,不过是免费版和TEST测验帐号所以一直没有 试成功。

最后再来看看效果,更换前后可从截图的辨别率上不难看出九安的更清晰,而且角度更大。

再来对比一下视频直录从VNR上调用录像视频,在视频的解析力的角度上也是新的无线摄像头效果好上许多。
小结:
最近一直单位一直比较忙,原来说好的拆解一直没有时候整出来,在这里和大家说声抱歉。我一定抽空上一个拆解,拿怕是一个,感觉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于鼓励。最后谈谈一点感受吧。运用西数的紫盘和监控系统搭配可以说是绝配,保证7X24小时的长时间稳定工作的同时也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而九安的无线摄像头最大的特色就是不需要布线,节省了大量的材料和人工成本,而且像我家这种已经布射频线已装修房子可以说是很好的选择,而且九安的价格相对较有性价比,但是需要注意的是NVR的位置和摄像头之间尽量少穿墙,穿墙两堵以上会出现视频断续的情况。另外云不收费,因此在共享时速度相对较慢,建议大家自己买个VIP走DDSN或者VPN搞定。

月饼 -5 抄袭帖!

网友:
这个一套下来什么价钱 这个一套下来什么价钱

网友:
线有点乱

网友:
无线的这种稳定吗 感觉还是有线的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