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放电开能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7-09-29):
今天收到片板子,客户说不开机。检测主板无短路,待机条件都正常,点开机针无反应,放电后主板正常开机,但关机后主板再次不上电,放电后又可以。再次按时序检测开机条件还是没测到异常,难道IO或桥不良?换桥成本高,IO手里没有料,又再一次仔细测量开机条件发现IO-PWRBTN进桥那端点开机针没有跳变,而IO那端正常跳变,又断线了?打阻值果然无穷大,跑线在PCI槽右前腐蚀断线,补线后主板正常。以后各位遇到放电能开机,关机再开机不上电的要注意此信号是否断线

网友:
很好 很有用 学习到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              。

网友:
现在的主板还修吗 直接换啊 ..........................................

网友:
还好是华硕有点位图,md上次一块技嘉的新板子拆出来也是这样,搞死个人。

网友:
谢谢了 厉害了我的哥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A:
不是说放电后可以正常开机吗?这个信号都断线了,放电后还能正常开机,哪位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B:
为什么断线    主板电池放电就可以开机!想不明白呀!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放电后可以正常开机吗?这个信号都断线了,放电后还能正常开机,哪位大侠解释一下

因为放电后SLP信号为高电平,IO误以为南桥发出SLP信号产生上电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断线    主板电池放电就可以开机!想不明白呀!

因为放电后SLP信号为高电平,IO误以为南桥发出SLP信号产生上电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放电后SLP信号为高电平,IO误以为南桥发出SLP信号产生上电动作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放完电以后,插上电源就会自动加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