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伙看看这个负电压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7-09-29):
由于这个电压控制上面四个  三端稳压器工作应该 高电平有效   才对

网友:
电压的正负是相对的   相对于地线 这是个负电压    这个负电压的  在二极管的负端就是正电压的  负责控制IC931  IC934 (另外两个一开始没看见.....) 的电压转换   还有图纸 中的两个地线之间形成闭环回路  会造成短路  正常  两个地线19  16端中间的线圈应该是断开的 或者只有一个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