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17-09-29):
台式机电源坏了话来修吗?
  有好多的台式机,客户拿来,已检测,电源换了,像电源坏了这种情况话来修吗/。师傅每次给客户换新的,也就100大洋左右。修也要花着吗多钱?
  同行们,究竟划不划来修呢?

网友:
电源一般我们也不修的,直接换新的,不过你没什么事可以研究一下,也有大功率的电源客户舍得花钱也可以修啊

网友:
电源一般我们也不修的,直接换新的

网友:
如果实在闲的没事做,又有些成色还可以的,可以拆开修修,上次我卖了100多个电源4块钱一个,普通杂牌的还是没必要修,关键是修了没钱铮啊

网友:
看成色与看型号,有些成色确实新,有些电源确实做工好的,可以修修,一般都没修的意义。一些山寨电源进价也就35-40元一个。代理还提供1年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