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 档E4

楼主(2017-09-29):
话不多说,这主板过来跑E4论坛上查了好久都没有找到问题,供电正刷BIOS也不行。最后无意间用热风枪加焊了下时钟显片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悲剧了,放一会又不亮了,估计得换芯片。加焊没有用。

网友:
这板子最终还是没有好。发了一个全新的芯片放上去还是不走码,时钟灯还闪动。也懒的修了。

网友A:
应该没换好或周边原件有问题!查CPU复位和两个PG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换好或周边原件有问题!查CPU复位和两个PG看看!

感觉还是时钟问题,客户要的急给他了。CPU复位查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时钟问题,客户要的急给他了。CPU复位查那里?

找或买图纸  CPUREST 之类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