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求助

楼主(2017-09-29):
板号NM-A821 进水机器,现在加电不亮机,有个电阻变成了13M大小,坏掉了,求电阻大小,知道的麻烦告知下 这个电阻一段是RTC3.3V ,目前跑线只跑到两个20K 的,不知道该上1M的还是320K的,有板子的麻烦测下谢谢

网友:
直接两个都换上去试一下不就ok了

网友:
直接换个330K的就好了啊      何必纠结

网友:
330K  直接换就行了 纠结有什么用

网友:
电阻的大小 根据他的代还原则来吗  一般无极型的 大小个头一样就OK 不行上示波器看看 串联分压 并联 分流

网友:
看干嘛使得呗        上拉的话简单

网友:
没有图纸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其它图纸的RTC电路的上拉电阻

网友:
直接看看其他板的电路参考下

网友:
一个一个试啊            这还需要发帖啊

网友:
这种电阻 没有把握先 上个 M的电阻 看看,不行再上个K级的电阻。。一般都能搞定, 不是什么PWM 电路中的话 要求没有那样精确的电阻。。。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吗?可以找找图纸一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
今天刚修到这电脑,我测了一下是1M的

网友:
多谢 ,可是我换的是300多K的电阻,不会有事吧,客户已经拿走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