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431开机0.2断电运气维修

楼主(2017-09-29):
宏碁V5-431开机0.2断电运气维修拆机,发现腐蚀,清理好,开机 显示,。好开心,装上,开机又0.2断电了。再打开,在清理一下,哈哈,又开机了。拔掉电源再开有是0.2了,3V  5V转换都没出来,但是只要一清理桥背面腐蚀地方就能开机,放大镜看 ,没问题啊。索性刮开线看看吧,一刮开,哈哈 断线了。补上,开机OK,多试几次 还是好的 进系统吧,有密码 直接pojie。收钱。

网友:
你不会没有清理干净就装机了吧  哥哥

网友:
楼主的心态还真是好啊

网友:
楼主,你这不叫运气维修,这是你维修细心的结果啊!楼主细心找到问题就可以修好机器了。

网友:
楼主运气爆棚

网友:
这是你维修细心的结果啊!楼主细心找到问题就可以修好机器了

网友:
直接短接··························

网友:
运气不错啊!!!修板子还要细心……

网友:
楼主细心找到问题就可以修好机器了,断线太细,用心找到,不错

网友:
哥你好牛呀 大师呀 分分钟钟秒杀呀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教教小弟

网友:
有些断线 的地方是看不出来的,需要测量才能知道有没有断线。

网友:
光有运气没有实力也不行啊,所以楼主还是很厉害

网友:
进水断线眼神好就是修得快

网友:
有图有真相,多谢楼主分享,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断线靠的就是好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