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感短路 烧不出来 ASUS K455LB X455LJ REV2.1

楼主(2017-09-29):
主板电感短路 烧不出来 已到最大电流 6A 0.5V电压 ASUS K455LB X455LJ REV2.为什么有短路却烧不出来 没遇到过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各位同仁们

网友A:
再加个电源把短路的稍炸它。。。。。。

网友B:
半层短路了吧,才会烧不出来的、。。、,,

网友:
短路点找不出来,反倒把铜箔烧断了

网友C:
烧久一点试试,6a电流就是板层短也应该有温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电源把短路的稍炸它。。。。。。

没试过 如果行得通 不防一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层短路了吧,才会烧不出来的、。。、,,

这样啊 小白一个 没多少维修经验 看来还得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久一点试试,6a电流就是板层短也应该有温度的

好 去试试看 谢谢您的建议 受用了

网友:
我也看不出  问题,小白一个,待学习

网友:
那天修了一台做手脚的机子烧到了8A才烧出来  然后有些板是烧不出来的  你可以量一下19V的上下管

网友:
那么大的电流了,就算不烧,光通电,摸板子应该也能感觉到哪里发热吧?

网友:
烧机只是有时候好用有时候没什么用,看故障点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  测量是短路的  但是就是烧不出来  只感觉到是某偶一个位置发热了  但是确定不了具体是哪

网友:
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烧不出来放弃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试看 不行换个适配器 有些主板的电压很低 烧不出了 的还要结合经验大胆尝试

网友:
应该是短死了,没有一点阻值了,相当于一要导线把正负极连接起来,你烧的话,就烧到线了

网友:
还得回去深造啊 祝你早日成才。。。。。

网友:
电压太低了  10A你都烧不出来

网友:
如果是元件短路的话,应该可以烧出来的,可能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楼主不要心急,慢慢地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