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7-09-29):
朋友815E工控主板(不是815EP),主板上写明支持tualatin,上的图拉丁赛扬3 1.3GHz,一直正常 使用。

最近开机不正常,表现为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主板拿到手上,插上诊断卡,开机,跑码00,CPU散热器风扇转,CPU不加电,无法开机...
维修时发现主板5V滤波电容10*20被上一手维修人员更换过(现在是2200uf/10V),CPU主板上原装滤波电容10*20五个鼓了两个(2200uf/6.3V),
先换滤波电容,更换了同厂同系列同体积G L 2200uf/10V(低阻值高纹波),并连同5V电源滤波电容也一并更换为GL系列(早期奔腾3系列主板滤波电容都是6.3V ,现在6.3V的滤波电容小体积的都没有出了,只有10*30规格,太高了,只有用10V的代替,当年好多元器件厂家外表颜色跟防爆纹都改头换面了 )

更换下的滤波电容,GL系列十字防爆纹,台湾金富康,深圳厂出的,当年给航嘉电源做过一段时间电容oem厂商,好多山寨主板,假七彩虹显卡都有用过

新换上的电容,还是金富康,防爆纹都改成Y型的,相隔十年时间,改头换面了?金富康的还是几年前生产的,估计厂家倒闭了,百度了下没找到消息,官网也几年没更新了,本人不太相信淘宝所谓进口红宝石,尼吉康,假货太多,宁愿买国产或台产蓝宝石等一线产品,特别高频电容。

更换下的电源管理ic,hip6021acb,因为发现ic一脚有大电流烧过的痕迹

顺便检查场管,型号为phb55l03lta,因为上面电源 ic 有烧过,估计mos管也命不久已,热风枪拆下来测量,没有线性增大阻值曲线,估计已经坏了,更换了全新phb55l03lt,差(少)了一个字母,应该没啥影响,百度了下说也没有问题,参数基本一致

顺便换晶振32.768K和14.318M也一并更换,毕竟用了十年有多了吧,约莫估计也失效了,32.768K晶振用剪下的电容引脚重新固定了外壳,原来的生銹而且焊得有点松,不能接地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了放弃吧 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点评):
第一次折腾就这么失败了?

网友A:
那最后到底修好没?

网友(点评):
看你也是显卡吧14级大神

网友:
现在是有时跑码进系统,有时不跑码显示00,能进系统的时候鼠标一点开始就卡屏死机,隐约记得有一次按了下北桥芯片就死机了,然后主板有次从不高处时大概摔了下也能开机进系统,是不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最后到底修好没?

活捉显卡吧15级大神,9级小白第一次修板卡,大神给指点明路

网友:
谢谢楼主好东西发出来分享,维修这款笔记本就有图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活捉显卡吧15级大神,9级小白第一次修板卡,大神给指点明路

你看错了吧,我图拉丁吧14级,显卡吧才12级。这没啥指导的,你的思路很正确,就是吧能看到的感觉有隐患的故障都先解决掉再说,早年96年97年那会,民间修主板的就是这么干的,没有技术指导,就是看哪里不行换那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错了吧,我图拉丁吧14级,显卡吧才12级。这没啥指导的,你的思路很正确,就是吧能看到的感觉有隐患的 ...

96年我还在读初一难道大神96年就开始修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6年我还在读初一难道大神96年就开始修主板了

不是,听闻当初的老前辈就是这么修的。

网友C:
先测电压正常没有,然后测时钟,复位,南桥有问题测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电压正常没有,然后测时钟,复位,南桥有问题测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没有

电脑有时能进系统,北桥 发热很厉害

网友:
电源管理ic 4,12脚有接地情况,正常情况下有阻值

网友:
没插CPU情况下,VID 4对地短路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