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LUS不触发

楼主(2017-09-29):
请教大神:     此主机不触发 点开机键后 IO的PSIN有高低高跳变 PSOUT也有高低高跳变 PWRTIB这脚也有高低高的跳变 PSON一直是5V 不被拉低  这种情况 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可以先跑线看看连接的电阻有没有坏的

网友A:
待机条件没查?待机条件不正常,你点开机排针,桥不会发出SLP_S3信号给IO,IO自然不会发出PSON信号去拉底绿线。

网友:
桥发出s5 s3就查io,如果桥收到pwrbtn没发出就查桥的待机条件或桥本身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条件没查?待机条件不正常,你点开机排针,桥不会发出SLP_S3信号给IO,IO自然不会发出PSON信号去拉底绿 ...

32.768两脚电压不正常 一脚是1.19V 另一脚是0.15V 是不是压差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768两脚电压不正常 一脚是1.19V 另一脚是0.15V 是不是压差太大了

建议你还是学学6系7系主板待机条件与开机电路吧,不是光查个32.768K晶振就行了,压差大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