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7-09-29):
今天修了一个联想IH81M REV1.0的 不触发,量了一下电压都没有对地就强制上电还可以开机显示,应该是PSON出现问题,一看背板PSON接的线发现
烧断线了,直接补线OK后上电还是不触发,在强制上电就不能触发了,没有图就以为IO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一个样子,断开补线的地方强制也可以开机
显卡,断线双方的又没有对地,但是断线双方都有5V电压这就不对了,还好迅维有图下,看了图后才发现D23被击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想说有图
真好

网友:
二级管击穿后才烧断线的,击穿后pson无法拉低也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二级管击穿了,会看图真是事半功倍……

网友A:
这有维修的价值吗  ?..................................

网友:
D23被击穿导致PSON不能被拉低, 只想说有图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维修的价值吗  ?..................................

这难道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好,谢谢,学习了,不知道以后维修还有没有价值

网友:
现在维修越来越难做啦。。。。。。。。。

网友:
看贴后又看图纸,想了半天才明白,二极管击穿了,就是导通了,造成紫线和绿线直连

网友:
技术活不好做,又累,价值又越来越低

网友:
有图真的很好,要不真的很难找问题,能提供一下图纸文件吗

网友(2017-10-29):
高手啊,我现在遇到不加电的,都不想修

网友:
二极管击穿  导致IO把5VSB也拉低了所以不上电了

网友:
上次做到过一样的问题,烧断线有可能是强制上电烧断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