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6P OTA过的机子无妨激活IOS11

楼主(2017-09-29):
6代扩容过的机子 升级IOS11无法激活 你们有相关的内容吗?

网友A:
wifi 蓝牙地址没有写原机数据                       。

网友:
没有写好把?

网友:
重写原机数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 蓝牙地址没有写原机数据                       。

13码  包括电池液晶在内都写进去了 还不行 是不是要重写底层?

网友:
指纹码写不进去说提示失败

网友B:
没有说的那么玄乎,   现在升级的机器,  不是直接刷IOS11吗。     只要把WIFI  跟蓝牙写进去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的那么玄乎,   现在升级的机器,  不是直接刷IOS11吗。     只要把WIFI  跟蓝牙写进去就好

我写进去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写进去了还是不行啊

这两天的扩容我都是直接刷11   直接可以进去的啊       而且我做过实验。  扩容的机器  我特意不写WIFI跟蓝牙。   激活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的扩容我都是直接刷11   直接可以进去的啊       而且我做过实验。  扩容的机器  我特意不写WIFI ...

那 奇怪了 明明都写了 难道就是有点小疑惑蓝牙地址 最后一位不知道是C0 还是CO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 奇怪了 明明都写了 难道就是有点小疑惑蓝牙地址 最后一位不知道是C0 还是CO

一般情况下都是C0吧,

网友:
这个我真不会。没研究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 奇怪了 明明都写了 难道就是有点小疑惑蓝牙地址 最后一位不知道是C0 还是CO

改一下呢?一般C0比较多,2个英文字母在一起的少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改一下呢?一般C0比较多,2个英文字母在一起的少见。

OK了 不是C0问题是电信卡激活不了联通移动就OK 奇怪 明明是国行三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OK了 不是C0问题是电信卡激活不了联通移动就OK 奇怪 明明是国行三网的

能用了就行。

网友:
国行现在有些版本是不支持电信的,你要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