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1 不加电

楼主(2017-09-29):
e5-571  LA-B991P  开机前BIOS有读取动作吗?有波形吗?
我的是BIOS按开关前后都没有动作,现象是按开机按钮电源灯能亮3秒,但电流基本没动

网友:
大神们帮帮忙吧。。。。。。。。。。。

网友:
把BIOS拆掉看能不能上电

网友:
有图中看看IO有没有收到南桥的S3 .......还有转换电压开启有没有。

网友:
刷BIOS了没有啊    .....................................

网友A:
你这一个,也许真的是BIOS在开机前没有动作的。EC自带程序,BIOS挂在桥模块。BIOS也许不参与触发。你的情况是电源灯亮,只是说明EC收到触发信号,并且EC的部分电路在工作了。可以直接测量REMRST#这个信号的电平是否正常,PWRBIN#这个EC送给桥的上电信号是否有跳变的动作,如正常测量再测量桥模块的待机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前面的两个信号桥模块和BIOS程序都可以会引起它们的不正常。把两个信号和桥模块的待机条件检查完毕,仍不能上电,可以考刷程序试试

网友:
单的U空焊也会有不上电的因素,反正报风险后,想怎么来搞它都没有不变的形式了。

网友:
测下上电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个,也许真的是BIOS在开机前没有动作的。EC自带程序,BIOS挂在桥模块。BIOS也许不参与触发。你的情况 ...

非常谢谢,最后测出是CPU坏了 ,  是板载的,主板不修了

网友:
这个南桥是集成的吧   我上次修了 rtc短路 cpu挂了

网友:
3 5 V后继没过去啊  加焊南桥 首先检查南桥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