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6-1399CX风扇转不显示

楼主(2017-09-29):
HP P6-1399CX风扇转不显示,板号h-cupertino-h61-uatx 测PL535   PL275无电压  加电手摸pr951  33欧电阻发烫,PR951一端5v一端直接对地为零,经测小电阻PR958一端对地,断开正常,2V烧鸡除了线发热,其它没什么温度。各位大侠有没遇到过,求图纸

网友(2018-01-31):
赵图纸  看是给谁供电的

网友:
这个没图,我 也有一个也是两个330的有点温度,不过我的是换桥好的

网友:
照着图纸 查电路啊 细心的人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是,该怎么解决啊,一定要换桥莫

网友:
图纸直接搜会快啊

网友:
图纸直接搜会快啊    图纸直接搜会快啊